[转贴] 电容式传感器有什么共同特点?一般可做成哪几种类型的电容传感器

楼主(2015-12-29):
电容式传感器有什么共同特点?一般可做成哪几种类型的电容传感器

网友:
ZNXsensor超精密电容位移传感器
量    程: 20~1250μm
分 辨 率: <0.1nm
线 性 度: 最高0.02%
频带可调: 50~5000Hz
灵 敏 度: 可调

应用:
纳米分辨率.零磁滞。多用于压电微位移.振动台.电子显微镜微调.天文望远镜镜片微调.精密微位移测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