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晶体振荡器的仿真起振问题

楼主(2015-12-29):
如图,加初始电压不起振,但在晶体的电感上加电流是可以起振。但有有个问题,起振时间跟加的ipwl有关,那我如何确定晶体的真实起振时间?

网友(2017-01-06):
我觉得目前的仿真器对晶体的仿真都太不真实了,即使起振也跟实际的有很大差别,更别说起振时间跟真实相差更多,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还是我没有找到正确方法,希望大家给与指导!

网友:
和仿真器的步长也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