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时序报告中 DTran 这一栏表示什么意思

楼主(2015-12-29):
ICC中 report_timing -crosstalk_delta -transition_time 得到的报告中,有 DTran 这一列,请问这一栏表示什么意思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DeltaTransition,即xtalk导致的transition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为何所有path的这一栏的数值全部是0呢?版主

网友:
回复 楼主:

   几种可能:1. 工艺原因,工艺比较旧,lib/tf中没有xtalk相关设定
2. icc设置原因,好像叫set_si_option?
3. 设计原因,net摆的比较开?或者还没有做routing?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设置的原因,我看ug上解释的是:新版本的工具得到的DTtran都是0,但不影响ICC和PT的correlation

网友:
回复 楼主:

新版工具。。。 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