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现在做项目做后仿真的多吗,做到什么程度呢?

楼主(2015-12-30):
如题,随着芯片规模的不断增大,还会去做后仿真吗?还是靠formality和PT保证就可以了,如果做的话总不至于全做吧?做到什么程度呢?

谢谢啦!

网友:
全芯片还是要跑几个典型case的,防止有些sign off的约束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应该是仅跑几个典型case就可以是吧,没有必要把所有case都跑一遍是吧

网友:
所有的case都跑一边后仿,时间也不允许啊。典型case就够了

网友:
后仿本来就是抽检,跑几个case,主要的时钟都动过了,看看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对,补漏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