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高手power down domain的nwell bias问题

楼主(2015-12-30):
第一次做power down的设计, 用到了HEADER POWER GATING CELL.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这套库是tapless的,需要自己加上tapfiller 来连接well bias, 工艺库提供了几种tapfiller, 普通的,还有就是可以控制nwell/pwell body bias的tapfiller, 按照模拟同事的分析,当power domain shut-down时, 是需要将nwell body bias到always-on power supply net上的,不然PN结会导通漏电,看header cell的结构来说是这样的.
  但是我看ICC或者其他工艺相关的文档都没有提到这一点,请教高手给一个确定的答案.
  万分感谢!!

网友:
PN结会导通漏电?不明白,如果power switch是理想开关,那PN结根本没有电压,如果不理想也是反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导通了之后,会有类似latch-up效应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想不通为什么bias到可关断的power会引起latch up

网友:
回复 楼主:

    NWELL tapcell中将nw连接到local power domain, 这样行为不是和正常的chip一样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的回复.
第一次搞power gating的设计,很多东西要摸索.
现在问题已经解决了,这套库确实需要使用PMK cell中biasnw的tapfiller, 就是需要额外的strap来连接nwell bi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