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看到很多antenna,在ICC中检查不出来

楼主(2015-12-30):
calibre里面关于metal2 antenna:
ANT.3 {
  @ Maximum ratio of Metal2 perimeter area to related gate oxide area (COMP not present) > ^MaxMet2
  antp_M2         = NET AREA RATIO M2_nodiode PERIMETER ONLY SCALE BY (STDval*1000) gate > MaxMet2     // M2 antenna
  antp_M2a        = NET AREA RATIO M2_nodiode PERIMETER ONLY SCALE BY (STDval*1000) gate > MaxMet2 ACCUMULATE // For PRINT purpose
  antp_poly       = NET AREA RATIO Poly2  antp_M2 > 0          // poly related to M2
  antp_m1         = NET AREA RATIO Metal1 antp_M2 > 0          // m1 related M2
  ORNET antp_m1 (ORNET antp_M2 antp_poly)                      // poly & metal as 1 error
  NET AREA RATIO PRINT antp_M2a PANTM2.txt                     // print actual ratio to file
}

其中STDval=0.54
MaxMet2=400

ICC用的antenna设定:
set lib [current_mw_lib]
remove_antenna_rules $lib
define_antenna_rule $lib       -mode 5 -diode_mode 4 -metal_ratio 0 -cut_ratio 0
define_antenna_layer_rule $lib -mode 5 -layer "Metal1" -ratio   400.0 -diode_ratio {0.54 0.0 0.0 400.0}
define_antenna_layer_rule $lib -mode 5 -layer "Metal2" -ratio   400.0 -diode_ratio {0.54 0.0 0.0 400.0}
define_antenna_layer_rule $lib -mode 5 -layer "Metal3" -ratio   400.0 -diode_ratio {0.54 0.0 0.0 400.0}
define_antenna_layer_rule $lib -mode 5 -layer "Metal4" -ratio   400.0 -diode_ratio {0.54 0.0 0.0 400.0}
define_antenna_layer_rule $lib -mode 5 -layer "Metal5" -ratio   400.0 -diode_ratio {0.54 0.0 0.0 400.0}
define_antenna_layer_rule $lib -mode 5 -layer "MetalTop" -ratio 400.0 -diode_ratio {0.54 0.0 0.0 400.0}

试过将前后两个400分别改为40,ICC都检查不到antenna,这样写法是不是和calibre对应不上?
std cell的library有重新load clf

楼主:
calibre报的antenna都是内部 线,没有port的antenna错误

网友:
如果差别太大,是不是ICC的Lib有问题,差别小很正常,检查发生错误的位置

楼主:
std 的framview重新了load clf,应该是有antenna的信息
icc是一个错误都检查不出来,calibre那边有几百个

网友(2017-08-26):
回复 网友A: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

网友(2020-09-01):
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
参考clf的格式 重新调整下antenna的rule

网友(2022-06-02):
您好,现在遇到了这个问题,请问一下当初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2-08-01):
是不是icc antenna rule没写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