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siwave 添加端口问题

楼主(2015-12-30):
万能的论团,在用siwave仿真添加端口的时候(add port),port的positive和nagetive总是在一层,而且bottom面添加不了端口,求解

网友(2016-02-02):
你好,我也纠结这个问题,请问楼主后来解决了吗?而且对于多层板,negative的Gnd究竟应该怎么选呢?

网友:
有答案了吗?

网友(2016-10-01):
首先是考虑具体的物理结构来定义端口位置。Port的neg和pos层可以选择的啊。。。bottom可以加端口。
不过建议选择用pin来定义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