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里ac仿真后无法查看相频与幅频特性

楼主(2015-12-30):
cadence仿真后,只显示了如下的图形,惦记results->direct plot->ac gian &phase 之后基本没有反应,怎么办

ac仿真后的结果

ac仿真后的结果

楼主:
不好意思,不是惦记,是点击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stb,再用这个,可以直接显示。如果单纯是AC仿真,你需要设定变量才可以显示/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还需要设置什么变量呀,我就是选择了ac仿真,然后填了频率,在outputs中选择了select...,电路中也加了输入电压源,设定了ACMAG、ACPHASE和DC,然后点了仿真,就出现了我说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