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求教:module name doesn't match cell name in view schematic

楼主(2015-12-30):
schematic报这样一个warning,把sch对应的symbol删除就没warning,删除后完全重新建symbol,又报此错误,这个错误到底是怎么回事?
以前只知道digital block有module name,难道analog也有module name?
多谢

网友:
打开schematic view,edit->properties->Cellview下修改modelname;再打开symbol view,同样方法修改modelname,两个一致。OK.

网友:
从sch中create symbol不应该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从sch中create symbol不应该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