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求助,已经快被逼疯了。

楼主(2015-12-31):
就是ADS2011那本书的PA设计仿真。按照错误提示是有哪处虚拟阻抗很大。于是检查了直流分析。但是还是不行。哪位大侠可以帮助下。谢了。已经试了2天了。拜谢拜谢!!!

楼主:
看了半天,A virtual resistance of 1 TOhms was added to each node。这个出错还是无法解决,不知道为何。检查了许久没有发现虚连的点。求大侠指点!

网友:
你的ADS2011是如何安装的,有安装包吗?谢谢!

楼主:
我用的是 09.网上到处都是破解版。11也有的。自己下一个,按破解来装,很快的。
还有,同志们,歪楼了。拿到没有人遇到这种问题么?

网友:
提示有开路可以不用管的,最近我也在用,问题蛮多的,可以一起交流

楼主:
问题是出不了结果。。。
我用单独的HB1Ttone 和  HB1ToneSwptPwr 都能做出来。
但是一用设计向导里的这个板块就过不去。总是提示上述错误。有人遇到过么???
求个指导!!!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流源的阻抗是无穷大。

网友:
很好很好,楼主加油

网友(2016-03-21):
也在看中,希望有用

网友A(2016-05-06):
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电路真的完全没有题,我不知道这个warnning到底是什么意思

网友(2016-06-25):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最近在做作业,也是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在原理图S参数仿真这一步,本来应该在960mhz,我的结果却一直在600多,一直有这种warning无法解决。楼主能交流一下吗

网友:
子电路里的TERM为啥不X掉

网友:
是不是因为没有加扼流电感和隔直电容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到处找不到这书的下载,能分享下吗

网友:
单独的用可以,一起用不行,是不是冲突了? 路过,打酱油。

网友:
回复 11# 桃儿爷。
     好久没有看论坛了,我来回答下。     该警告提醒有些晶体管的引脚没有连接。而为了求解的方便性,将那个端口连接上一个极大的电阻,这样做的好处是方便建立整个电路的求解矩阵。仅此而已。实际上如果你自己的晶体管电路如果都连接正确,基本不用管这个警告。

ADS官方解释如下:

In the case of a circuit with a wire that is missing, a message such as the following can appear in the Simulation/Synthesis Messages window during a simulation:

Warning detected by HPEESOFSIM during DC analysis "DC1".
Circuit as given has no unique solution.
A virtual resistance of 1 TOhms was added to each node.
In the case of unconnected wires or pins, choose
Tools
>
Check Representation, then select
Open connections
and click
OK. All unconnected wires and components are highlighted, making them easily visible on the screen. Connect these to the correct circuit node.

网友(2024-08-14):
引用 网友A:
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电路真的完全没有题,我不知道这个warnning到底是什么意思 ...

我也出现这个问题了,请问你最后解决了吗?我实在没辙了

网友(2025-06-30):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发现有的节点不满足节点电流定理,用的都是理想器件,应该是不同的理想器件的电压电流关系冲突了。

网友(2025-08-03):
You can ignore this warning, but there is a float node in your circuit that you have to take care of it. Maybe its in your Transistor Model.

网友:
By the way be careful with the stabi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