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不起振

楼主(2015-12-31):
单独的vco模块仿真,是能够正常起振的,但是放在整个PLL里面仿真,VCO就没有振荡起来,不管vtune是多少,总得有个振荡频率吧,可输出一直是高电平。将其它的模块删掉,单独仿VCO又可以振了。用的是Cadence的spectre,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的?

网友:
maxstep怎么设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都是给的100p,单独仿振,放一起就不振,我将其改到50p一起仿还是不振

网友:
回复 网友B:

vco的load是什么,vco buffer的gate尺寸取得不讲究 会影响整个tank的q值

网友:
vctl需要预设到一个初始电压值,这样vco才会从某个频率开始震荡。

网友:
    vco gain too low ??

网友:
你设置输出差分时钟的初始值了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将网标抽取出来在Hspice里面仿正常起振,看来是spctre的问题啊,有点略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