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虚轴上的共轭极点

楼主(2015-12-31):
如果共轭极点位于虚轴上,它的增益和相位应该是啥样的呢?个人觉得此时Q值变得无穷大,但相位在极点位置又不变,这一点矛盾。还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直流增益是有限值,相位不变,直到频率等于虚部的值,增益无穷大,相位突降180度,频率再增大,增益减小,相位不变。
   在根轨迹图上画一下,就比较清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回复。相位突降180度,我觉得这里好像不太对。如果从左半平面往虚轴移动,由于是左半平面极点,相位是在下降;但如果考虑从右半平面向虚轴移动,那就是右半平面极点,相位应该是提升180度。我的疑惑就在于左边逼近虚轴和右边逼近虚轴,相位的变化不连续。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们看频率响应的时候,频率从0往无穷大,是从零点沿着虚轴往无穷大处走,即我们关心的是输入信号是正弦波的情形。如果不在虚轴上移动,那么输入信号是指数衰减(左半平面)或增大(右半平面)的,这不是我们关心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