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spice仿真求助

楼主(2015-12-31):
各位老师!
            pspice仿真怎么设置求电路的功耗呢?瞬态分析出来的是正弦波形,怎么求输入输出功率呢,电路效率?简单的倍压电路

网友(2016-05-16):
功耗,不能直接测量。
需要自己编辑公式,求出来。

具体点说,就是要测量电压、电流,利用功耗的公式,相乘,就得到功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