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希尔伯特变换的相位到底应该是咋样的?

楼主(2015-12-31):
图1

图1

图1

图2

图2

图2

在学习数字信号处理,看到书本上关于希尔伯特变换,有点疑问,上来请教一下大家。

根据希尔伯特的定义,在频域上,对正频域部分乘上-j,对负频率部分乘以j,所以图1是很好理解的。

也就是说希尔伯特变换的幅频响应应该是恒为1(0频域除外),相位的话,在正频率应该是-90度,负频率应该是90度。

但是图2中,为什么相频相应不是90度和-90度?

网友:
无限长的FIR才是你理解的那样,这个是有限长的,也就是做了截断,相当于加了矩形窗。应该是这样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对吧,但是相位如果不是正负90度的,那有啥实用意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