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Iwave 导入asc文件时总是提示这样的错误

楼主(2015-12-31):
用SIwave 导入asc文件时总是提示这样的错误:Conversion of PADS design to ANF V2 failed.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请各位支个招呗?

网友:
你是不是用的盗版软件?从论坛里面找的?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这是因为我们从网上找的和谐并不能完整的包含正版的所有功能。接口转换功能就没有破解了,所以没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