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大神,求助一下,关于generate的用法

楼主(2015-12-31):
小程序

小程序

各位大神,求助一下。这是我的小程序,由于我的输入输出端口很多,引用的同一个模块也很多,请问有没有什么简便的写法啊,一个一个输入要输入好久。谢谢大家了。

网友:
generate
      genvar i;
      for(i=1;i<=257;i=i+1)
      begin
            ADD s_i(.a(a[i*8-1 : (i-1)*8]),.b(b[i*8-1 : (i-1)*8]),.c(c[i*8-1 : (i-1)*8]));
      end
endgenerate

上边这么用的前提是你把输入a,b,c拼成一个256*8= 2048位的reg,没验证,只是觉得这么可行。

这个case是你假设的吧?因为现实中很少这么多端口的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还有种做法就是写个脚本生成这么多行代码

网友:
用generate for语句,具体怎么用去百度吧

网友:
其实就相当于脚本语言,

楼主:
回复 网友A:

fkl523你好,谢谢你的回复。我在做一个pc码译码器,确实需要这么多端口,我还只是做的256的,本来还有1024个的。请问abc不用reg 可以吗?我想用wire。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可以说具体一点吗?谢谢了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wire也可以,我的意思是所有的a1,a2,a3…… 拼成一个很长的a,这么着的。

网友:
这种实例数组比Generate更方便
input a[256*8-1 : 0]
input b[256*8-1 : 0]
output c[256*8-1 : 0]

add s[255:0] (.a(a), .b(b), .c(c))
具体看看语法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