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荷泵锁相环锁定问题请教

楼主(2015-12-31):
请教一下,电荷泵锁相环锁定后(压控振荡器控制电压保持不变),为什么输入时钟和反馈时钟的上升沿之间有100ps左右的差?电荷泵锁相环锁定之后不应该沿对齐吗?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答,这种情况应该怎样改善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种问题随便找本Pll的书就能找到答案,没必要在这浪费时间码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学学限额uxeea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