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iode加了SAB层过不了lvs

楼主(2015-12-31):
如题,有个dioed用在了IO位置,就在DIODE的P端加了SAB层,但LVS不能识别这样的diode,该怎么办呢?
另外foundry的rule写的太复杂了,不想改

网友:
要么改文件,要么改layer

网友:
成熟一点儿。
文件不认识器件,不想改文件也不想改器件,那就只有report出来这个错了。这是最不建议的结果。

网友:
或者不加SAB,改成串联个小电阻行不行?

网友:
waive 這個錯

网友A:
纯粹瞎搞,没听说过diode需要加SAB的。
首先要搞清楚要想做出来什么器件,不懂半导体工艺能瞎整么
saliside是用来做欧姆接触的,加SAB莫非想做出一个金半接触的肖特基结
contact没有saliside,直接打到silicon上能保证良率么?

网友(2016-02-24):
回复 楼主:

这个问题的解决:1.LVS 不pass, waive 2.修改LVS file.
我可以帮你改LVS file, 很简单. 有需要可以联络 qq:269067956

网友:
顶六楼!不知道你在那里加SAB是个什么意思!首先你这样改了之后model就不再是fab提供的了,你的仿真结果就不准!第二,不要随便改lvs 的code因为里面涉及到很多model的信息。你改的不好,或许能过,但是不敢保证是否会影响到你RC 的抽取!!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他这个Diode用在IO口,应该是个ESD吧,加层sab,增加阻抗,增加抗ESD的能力,这样做不行吗?NMOS管型的ESD,漏端不也是加了层sab吗?

网友A:
标题

首先打contact的地方必须做silicide,这是工艺上必须的,没有什么可以讨价还价的。
mosfet s/d的sab做法等效于串联小电阻,使得esd电流均匀,但是contact地方是没有sab的。
diode是纵向导电的,而且一样导通电阻小,加sab有什么意义

网友:
回复 网友A:

   sab不是将S/D整个围起来的吗?con部分是怎么做的呢?对于diode横向导通还是纵向导通,这个得看结间距了吧,为什么说加了没意义呢?

网友:
个人认为家sab有意义,但contact地方不能加sab。一般验证时替换层或修改文件

网友:
个人认为有意义,但contact地方是没有sab的。过验证时替换层或修改文件

网友:
哥们,你SAB包的位置,包多了吧

网友(2020-06-04):
mos可以加不代表diode就一定能加,加之前至少讨论一下

网友(2020-08-12):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MOS加SAB不是为了抵抗esd,而是为了多个finger均匀导通,当然也有一部分是为了保护LDD结构的ESD能力弱问题。
二极管自己本身高压是不会挂的,因为它的泄放电流能力很强,在ESD系统设计中,通常二极管是为了导通后让ESD电流走clamp或者走地泄放掉,你加个SAB层,增大了电阻,岂不是pad上电压更高了,更容易让电路内部挂掉?

网友(2020-12-21):
引用 网友A:
首先打contact的地方必须做silicide,这是工艺上必须的,没有什么可以讨价还价的。
mosfet s/d的sab做法 ...

正解!

网友:
你是什么工艺?我怎么没看到SAB这层layer呢?

网友:
check with fab is better

网友:
只能修改LVS, 建議可以產生另一個Name來做驗證,不過這樣抽RC就沒法抽

网友C:
到底要不要加SAB?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到底要不要加SAB?

看你最终到底拿来做什么咯,做ESD保护器件的话,书上就有专门说过,要加SAB这一层,防止ESD事件来临时,大电流直接走Salicide这个低阻通道,不会往下走,最终把这个地方给烧掉,所以要在孔的四周包上一层SAB,不是把孔打在SAB上,Salicide的作用就是因为原来的阻值比较大,所以加的一个金属硅化物,来降低阻值。

网友(2021-08-14):
引用 网友D:
看你最终到底拿来做什么咯,做ESD保护器件的话,书上就有专门说过,要加SAB这一层,防止ESD事件来临时, ...

你好,想请教一下,你说的加一层SAB,在画版图的时候,是由什么决定加的SAB的大小的呢?你们在画ESD高压器件的时候,两个MOS共用端是要覆盖SAB的吧?那么两个gate之间拉多宽呢?由什么决定这个宽度呢?

网友(2022-03-23):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在SCR上的中间掺杂区加过SAB吗

网友:
不要盲目认为为了抗ESD的device就可以自己随意加SAB

网友E(2022-07-19):
引用 网友A:
纯粹瞎搞,没听说过diode需要加SAB的。
首先要搞清楚要想做出来什么器件,不懂半导体工艺能瞎整么
saliside ...

SAB是用来改善二极管电流集边效应的,作用与GGNMOS drain端的SAB作用类似。
添加SAB的做法在应用中并不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E:
SAB是用来改善二极管电流集边效应的,作用与GGNMOS drain端的SAB作用类似。
添加SAB的做法在应用中并不 ...

当然,SAB的位置不会打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