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采样保持电路

楼主(2015-12-31):
在做一个开环的采样保持电路,跟一般带宽可以有几百MHz的开关电容式的不太一样,它是开环的。看了很多论文,不论是BJT工艺还是CMOS工艺大家用的最多的缓冲器(input buffer/output buffer)还是开关射随器(switched emitter follower)或者源跟随器(source follower),因为这玩意带宽大嘛,电流大点线性度就能上去,容易弄,输入输出的阻抗也比较合适,容易跟前后级电路匹配。

但我发现几乎很少有论文提到射随器或者源跟随器增益比1低的这个事实,作为前端的采保,输入信号的幅值到输出信号幅值被压缩了,也必然导致后面的ADC转换器的增益误差,请问有大神做过这种开环采保吗?怎么解决开环采保无法确保信号被1:1的传输到ADC核心中去的?
求赐教!

楼主:
   如果是灌水的话可以换个地方嘛

网友:
我觉得只要增益不变,小于1应该问题不大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精度够了就没关系,绝对值有偏差也没关系可以校准也可以不校准,看应用了,只要你增益在带宽内不变化就ok

楼主:
回复  fightshan

    精度够了就没关系,绝对值有偏差也没关系可以校准也可以不校准,看应用了,只要 ...
引用 网友A:

   不校准可以吗?增益到时可以稳定,3dB带宽可以超过信号带宽几倍以上,我想对于不同的ADC架构这种固定的增益偏差影响应该不一样的,请问版主说的精读够了就可以是对哪种架构来讲的?

网友:
如果是灌水的话可以换个地方嘛
引用 楼主:

    你没听懂人家的意思。ADC是一个相对器件,所以gain error大多数情况都是不重要的,不会影响ADC的整体性能,所以who care?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考虑这么两种情况,一种是用万用表测量一个信号,是不是希望得到一个确定的值;一种是手机通话,你和基站的距离一直在变也就是信号能量一直在变,语音和数据的解调会出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