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放大器的自激

楼主(2015-12-31):
做TR组件,发射通路有自激,怎么分析来源?怎么解决?

网友:
查看耦合的路径,或者调匹配

网友:
信息太少了,有需要私聊

网友:
回复 楼主:

提高收发隔离。降低增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加你?

网友:
有跑穩定性分析嗎?

网友(2016-02-02):
回复 楼主:

    搞根半钢电缆 点一点,LO1,LO2 ,IF , MIX后是否干净....pcb阻抗,匹配做的不好,PA接地,电源耦合,晶振谐波......

网友:
一级级端

网友:
扫二端口s参数,算稳定系数,找到欠稳定频率,加阻尼。

网友:
矢量网络分析看端口参数,找不连续点。或者在ads上进行不稳定分析;

网友:
多做分析,多思考,

网友:
回复 楼主:

匹配供电
串扰

网友(2016-04-22):
跑穩定性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