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OCV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6-01-01):
PT的AOCV中,可以只考虑clock path,也可以clock path和data path同时考虑;
想问下:为什么工具考虑data path之后和只考虑clock path计算出来的clock skew不同呢, 按理说data path是不会影响clock skew的吧?

网友:
clock source 的关系?麻烦上report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一篇文章里的,没有报告,原文如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对这段话的理解是两种方法出来的derate table是不一样的,这样的话就解释通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解释下AOCV么,小妹正在学习,没怎么接触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derate table 是fab提供的,是固定的,相当于一个查找表;  我觉得考虑clock path同时也考虑data path之后,应该更加悲观才对;可pdf上的结果是更加乐观了[就是violation path少了,它解释的原因是因为clock skew变小了]   所以不是很明白;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仔细看前一句,我估计fab是可以基于两种计算来gen derate table

网友(2020-03-09):
想咨询下,是否在ICC中就使用AOCV去跑flow,还是只是在SIGNOFF的时候去分析?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是一篇文章里的,没有报告,原文如下:

不使用OCV分析,工具会使用悲观的结果。使用OCV后,时序分析的更精细了,一些过于悲观的路径就被过滤掉了。

这个原则对于clock和data是同样的。

网友(2020-10-19):
是不是因为path depth 更长,所以derate factor 更小,导致的clock skew 更小----个人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