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个L/2的MOS串联和单个栅长为L的MOS管的I-V曲线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16-01-01):
它们的衬底均接地;两个L/2的MOS的栅接同一电压

网友:
本来应该一样,但是由于effL,PSE的存在,以及间接导致的DIBL,都会让这两个曲线有区别

网友:
回复 网友A:

   求问下PSE是?

网友:
长沟道器件,两者近似。短沟道器件差别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短沟具体差别体现在哪?能画个图说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