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运放增益带宽积的理解

楼主(2016-01-02):
有的书上说增益带宽积表示运放的速度,低频增益代表精度,后者好理解,前者不应该表示能处理信号的最大频率吗?怎么成了速度

网友:
找一本模拟的书看看吧,看一下摆率、带宽和速度的关系

网友:
代表运放这个系统对信号的响应速度

网友:
对啊啊 啊

网友:
极点决定时间常数也决定GBW

网友(2017-04-25):
处理信号的最大频率,就是最快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