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OV5640摄像头驱动问题

楼主(2016-01-02):
诸位前辈

我买了OV5640的摄像头模块,然后用了大概15cm的杜邦线把摄像头模块连接到一个ATMEL  SAMA5D36EK的嵌入式开发板的ISI接口上,跑嵌入式Linux操作系统,配置好驱动之后,使用命令

启动摄像头拍照,YUYV格式,分辨率640x480,结果图片是下面这样的

这些都是隐约能够看得出那个凳子的,更多时候就是一片绿色,什么都没有。这样的图片可能是什么原因?谢谢大家!

楼主:
。。。为什么图片不能显示
噢好了,图片可以显示了

楼主:
OV5640通过15cm左右的杜邦线连到ISI接口上,ISI接口DATA是12bit的,最高两位和HSYNC、VSYNC硬件冲突所以其实最多支持10bit,OV5640只有8bit数据所以连的是ISI接口的D0-D7

楼主:
请问有没有前辈知道可能是什么原因啊?急求

网友(2016-05-28):
帮顶!我也是碰到OV5640,正在头疼如何提高fp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