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 IC Validator 环境变量设置的问题

楼主(2016-01-02):
安装了IC Validator这个软件,请问如何设置环境变量呢?
我设置的是:

export PATH="/EDA/synopsys/icv2013/bin/"PATH

然后在linux终端执行  $ icv -V  提示:

IC Validator (R) Hierarchical Design Verification, RHEL64 Release H-2013.06.HF2.14025 2013/07/24

  (C) Copyright 1996-2013.
  Synopsy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Called as: /EDA/synopsys/icv2013/bin/AMD.64/icv -V

Printing individual version numbers ...

IC Validator: RHEL64 Release H-2013.06.HF2.14025 2013/07/24

gdsin: AMD.64 Release B-2008.09.SP5.26006 2012/07/18

gdsout: AMD.64 Release B-2008.09.SP5.26006 2012/07/18

IC Validator is done.

说明已经安装成功了,但是在ICC中执行,signoff_drc的时候,提示:
Error: The ICV environment variable has not been specified. (RT-022)
Error: Failed in executing ICV. (RT-050)
Error: Due to Milkyway schema 8.1 change, ICV verison 2013.12-SP2-1 or newer is required for the tool to work correctly  (RT-119)
0

排除版本问题先,第一个Error如何解决呢?  或者说 ICV可不可以像Calire那样,集成到ICC中去呢?

网友(2019-05-09):
顶一下 我也没法在ICC中调用ICV

网友(2019-10-28):
请问楼主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我现在也遇见这个问题

网友(2020-05-22):
遇到了同样问题,有人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2023-02-18):
以icc来说,可以在tcl脚本里设定环境变量,如果你的.bashrc不起作用,这个手动设定肯定没问题
setenv ICV_HOME_DIR "/tools/synopsys2018/icv201806"
setenv ICV_INCLUDES "/tools/synopsys2018/icv201806/include"
setenv PATH "/tools/synopsys2018/icv201806/bin/LINUX.64env(PATH)"
sh which icv

网友(2024-10-25):
man page里面写要先用set_physical_signoff_options设置,具体怎么设置不知道,没试出来

网友(2025-03-17):
大佬,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