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概念问题 什么是 threshold voltage cells?

楼主(2016-01-03):
如题;
命令insert_stand_filler中有选项  -vt_filler 用来指定 threshold  voltage cells,如果是指LVT cell,HVT cell,SVT cell这些;那么这个选项

如果设置为空值,那么就表示:“no threshold voltage
cells are added”  也就是说所有cell都不会被用来当做filler cell了吧  那么到底什么是

threshold  voltage cells呢?

网友:
基本不加这个option。
估计这里说的 threshold voltage cells 是通过 set_cell_vt_type 设置的,麻烦实验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man了下这个命令,应该就是你说的; 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