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插入tap/endcap cell的一个问题【已解决】

楼主(2016-01-03):
ICC中插入tap cell的常用命令add_tap_cell_array ,插入endcap cell的常用命令是 add_end_cap ; 前天看到命令 insert_boundary_cell 也可以插入这两种cell,问下大家是否用后面这个命令试过呢?

网友:
20 nm 以下用 insert_boundary_cell 加 end cap, 可以满足更复杂的 rule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 多谢;  20nm下的tap cell也可以用这个命令来代替之前的旧命令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man一下就看出来不行了吧,注意是insert_boundary_cell

楼主:
回复 网友A:

thx very much!

网友(2017-07-20):
回复 网友A:

    6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