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dcdc寄生电阻问题

楼主(2016-01-03):
求助:DCDC做后仿,功率管开关的时候基准电压上有很大的干扰,不提取寄生电阻就没有这个问题,所以认为是寄生电阻导致。大电流地和Vref的地是分开的,请教各位前辈遇见过类似情况吗?求大神指教

网友:
查下版图,线与线之间寄生电容也可以很大的,看基准或者分出去的电压有没有可能被耦合

楼主:
标题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   提取寄生电容对电路性能影响很小,但是一提取寄生电阻就干扰很大,电路上电源和地也都分开加了

网友(2022-11-21):
哎,没解决

网友(2024-03-08):
请问楼主现在解决了吗?

网友(2025-05-07):
解决了吗 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