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Zynq如何将PL部分接收处理的数据传给PS部分

楼主(2016-01-03):
PL部分挂了DDR3,高速AD采集到的数据在PL处理后在DDR3缓存,我想的是通过AXI GP传给PS部分,但具体不知道怎么做,网上的教程也很少,是要把PL部分的程序做成一个AXI总线的IP吗?还是要另外添加AXI FIFO stream 来传递数据给PS。。

网友:
HP接口更合适,使用AXI Stream接口高速传输。

网友:
可以不加FIFO的,只要不涉及到时钟域切换。利用AXI中ready信号的反馈作用即可

网友(2016-03-18):
简单通用的做法用AXI INTERCONNECT,把AXI接口导出,然后添加进自己的IP

网友:
回复 楼主:

    PL侧的DDR控制器选择axi接口,那么PS可以通过AXI_HP或者AXI_GP接口直接读取DDR中的数据。
AXI_HP和GP就是带宽差别。

网友:
5楼的建议很有道理!

网友:
用AXI HP这是PL端的程序 我试过了 是好用的

axi4_mm2s_video_dma.v

axi4_s2mm_video_dma.v

网友:
回复 楼主:

   能请问一下 你是如何用PL控制DDR3的 是用自带的IP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