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如何将接市电的整流桥堆输出的脉动直流降低至5v左右

楼主(2016-01-03):
各位论坛的大神,想咨询一个问题,就是市电经整流桥整流之后,如何将它降低到5v直流左右,(不用变压器,要能集成到芯片当中的)。有什么思路能提供一下吗,最近找了好多资料还是没头绪。谢谢帮忙了。。。

网友:
220V不降压就整流过来?
办法是有,比如齐纳管。但是损耗会很大。

楼主:
回复 2# hszgl 对,不降压,现在用整流桥堆直接就可以整流了,只是脉动高压直流,但不知道怎么降低到5v左右。。你说的齐纳二极管是什么用的???

网友:
你的芯片用在什么地方的,能接受5V直流的参考地为浮地吗(电平相对机壳地浮动)?

网友:
回复 网友A:

     齐纳管,百度一下就知道咯。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好意思,我不是说齐纳管的作用,我的意思是要齐纳管在整体降压中的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5v主要是用来提供芯片内部的其他模块使用,比如带隙基准电压源,比较器,等等。。。

网友:
可以的,只是需要特殊工艺。

网友:
阻容降压。。。。非隔离注意安全隐患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好意思,能说的详细点吗,,困扰很久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图中齐纳管如果是5.8V,那pnp输出在5V左右。当然PNP也要耐压达到220V。

网友:
回复 网友A:

AC 220V 通过桥堆整流后直流电压峰值有300V,考虑线电压和余量,最少需要耐压500V的器件。
实际中一般使用500V以上的NJFET或者耗尽500NLDMOS实现,这两种器件在一定条件下都可以等效成电流源。
通过电流源对外置的0.1uF以上的电容充放电就可以实现5V左右的电压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好,你说的利用LDmos对外置电容充放电来得到5V电压,但是这样的电压不是稳定直流吧,是类似锯齿波或者一定周期的波形吧,你能把你说的这方面的资料发给我看看嘛?谢谢了。我的邮箱525671372@qq.com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但这些器件能集成在芯片当中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支持这样的电压,自然就可以集成。一般是BCD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