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SD问题

楼主(2016-01-04):
NMOS做ESD device时候,P+ ring 是紧靠NMOS的source端好呢?还是远离source端一段距离?

网友:
对于GGNMOS这种用法,楼主说的我想象了两种模型。
1、source放在NMOS管的外侧,这是p+ ring是靠近;source放在NMOS管的内侧,这是p+ ring是远离。
     这种情况常规都用靠近(source在外侧),原因一般的书都会说,防止电流直接通D端到ring,这就真烧了。
2、source放在这个NMOS的外侧,p+ring里的近一点儿,还是远一点儿。这个我不知道会有啥具体情况,就是想象下因为source和p+ ring用metal直连,能够保证任何情况下的等电位,所以只要遵守design rule,远近应该没啥问题。
第2点这点我不是很确定,请大家指导。

网友:
ring的远近会影响snapback的trigger point

网友:
我们实验室设计ESD保护,一般ring的情况没有深究。都是按照design rule上面关于ESD器件那一块来进行就好,但是原理上应该是远一点比较好,防止直接通过ring放电

楼主:
TKS all   ,只是看到不同工艺的ESD,所以疑惑了

网友:
好问,等大牛帮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