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单端输出的LPF与双端输入ADC的连接问题

楼主(2016-01-04):
在整个设计里,要求信号从LPF(单端输出)输入到ADC(双端输入),中间是不是要加一个单转双的电路?各位大侠有没有合适的电路推荐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
如果不想丢掉一半的输入范围,就要加单转双。用两个运放加上电阻反馈实现。

网友:
标题

运放带宽要大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了,请问加电阻反馈是为了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