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大神,SMIC18的库有没有power switch cell

楼主(2016-01-04):
各位大神,有用过SMIC18的库的吗,请问库里有power switch 、isolation 这些cell吗,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没有吧,我觉得那时候还不兴low power flow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吧,谢谢啊,最近在学low power  ,  有什么库推荐吗,论坛里可以下载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topee里搜呗,一般这类单元都放到命名为pok或pmk的library extension;
    我觉得你先在论坛里搜搜flow的ug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