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的理想VerilogA模型

楼主(2016-01-04):
module vco1 (out, in);

input in; voltage in;                                // input terminal
output out; voltage out;                        // output terminal
parameter real vmin=0;                                // input voltage that corresponds to minimum output frequency
parameter real vmax=vmin+1 from (vmin:inf);        // input voltage that corresponds to maximum output frequency
parameter real fmin=1 from (0:inf);                // minimum output frequency
parameter real fmax=2*fmin from (fmin:inf);        // maximum output frequency
parameter real vl=-1;                                // high output voltage
parameter real vh=1;                                // low output voltage
parameter real tt=0.01/fmax from (0:inf);        // output transition time
parameter real ttol=1u/fmax from (0:1/fmax);        // time tolerance
real freq, phase;
integer n;

analog begin
    // compute the freq from the input voltage
    freq = (V(in) - vmin)*(fmax - fmin) / (vmax - vmin) + fmin;

    // bound the frequency (this is optional)
    if (freq > fmax) freq = fmax;
    if (freq < fmin) freq = fmin;

    // bound the time step to assure no cycles are skipped
    $bound_step(0.6/freq);

    // phase is the integral of the freq modulo 2p
    phase = 2*`M_PI*idtmod(freq, 0.0, 1.0, -0.5);

    // identify the point where switching occurs
    @(cross(phase + `M_PI/2, +1, ttol) or cross(phase - `M_PI/2, +1, ttol))
        n = (phase >= -`M_PI/2) && (phase < `M_PI/2);

    // generate the output
    V(out) <+ transition(n ? vh : vl, 0, tt);
end
endmodule

为什么输入信号为vpwl,t:0到10us,v:0到1V,输出一直保持为0呢?

网友(2018-05-29):
回复 楼主:

   请问作者 这个问题 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