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dc约束的小问题

楼主(2016-01-04):
我设计了一个小项目,功能仿真是可以的,现在需要时序仿真了,是否要先写sdc约束文件?我程序中有两个分频时钟,周期分别为10ms和500ms,但晶振周期是100ns,我该怎么写这3个时钟,我写的时候总说数值is not valid?还有输入和输出约束的数值是自己随便设置的吗?求各位大神解惑!

楼主:
没人回答吗?分频的太大了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系统中最大时钟是10M,只要功能仿真对,根本不用时序约束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create_clock -name clk -period 100 -waveform [0 50] [get_ports ***]create_generated_clock clk1 -source [get_pins **] -mulitply_by 100  [get_pins **]
create_generated_clock clk1 -source [get_pins **] -mulitply_by 1000 [get_pins **]
输入输出约束不是随便设置的,它根据FPGA外部特性来约束的,你可以参照相关文档约束。
一般是 max_output = max pcb trace + Tsu ; min output = min pcb trace - Th

楼主:
多谢两位的建议!

网友:
建议不要分频,用mmcm或者pll。这些产生的时钟会自动进行约束,只需要约束输入的时钟。若一定要分频,分频完的时钟一定要接bufg,然后再进行周期约束,还是用第一种方法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