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感Q值

楼主(2016-01-04):
各位大侠,我用momentum仿真smic 0.18um工艺的电感,电感的感值偏小,Q值与库中的峰值对对应不上,仿真的Q值峰值比库中的大,哪位大侠仿真过,求交流,非常感谢!

楼主:
没人知道,自己顶,

网友:
感觉simc库不太准,但是具体也没做过类似的仿真。坐等前辈指教。路过帮顶。

网友:
回复 楼主:

    差多少?

网友:
回复 楼主:

    需不需要设置scaling? 先进工艺(40nm,28nm)需要设置scaling = 0.9

网友:
之前放过EM,感觉提出来的L的值还算比较接近model,Q值和提供的model有一些偏差,不过不算特别大,EM仿真值会偏小一些

网友:
一般来说EM仿真出来的电感值和model结果还是比较吻合的,如果差别比较大你就需要仔细检查你的EM方针设置问题。建议你把PDK中model手册给出的有实测结果的电感进行EM仿真对比一下。
电感Q值的实测值和EM仿真值就比较难吻合了。当然,代工厂的实测结果(特别是Q值)有时候也有误差,例如他们测试结果的去嵌入方法有可能有问题。采用简单的open、short结构进行去嵌入时,硅衬底中return current分布与待测电感中的衬底电流分布不同,导致去嵌入后电感Q值有误差,具体你可以参考

http://www.sonnetsoftware.com/su ... agDed05_scanned.pdf

不过话说回来,一般电路结构对电感Q值不是特别敏感,很多时候Q值变动±10-20%也是可以接受的

楼主:
非常感谢,bellona,你给的连接非常给力,交个朋友加我QQ4078949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