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 sample frequency&signal frequency 关系

楼主(2016-01-04):
各位大神,最近我在看关于SDM ADC的基本理论。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假设信号中心频率fo为2M,带宽fb=200K。
In Nyquist ADC, the sampling frequency is twice of the maximum signal bandwidth, fs = 2fB.

The oversampling ratio (OSR) is defined as the ratio between the sampling frequency and the Nyquist frequency。

OSR =fs/2fB

如果OSR=2,那么fs=OSR*2*fb=2*2*200K=800K。
如果用800KHz的采样时钟去采样2M的信号,这样会丢失信号信息吧。

如果取fs是2倍于fo,即fs=4M,那么OSR(min)=10,最低的过采样率为10.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

求各位大神指点迷津,对于采样频率,信号带宽及信号频率的关系如何理解?

网友:
只和带宽相关,采样频率,fs=OSR*2*fb,不用在意中心频率; 但注意你需要一个带通滤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答复。还得有点不太明白。我再看看书,想想。

网友:
定义OSR的时候默认信号是低通的, 对于带通信号可以看带通采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答复,我去论坛里找找。目前手里就一本讲SDM ADC的书,里面没提到这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