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hspice蒙特卡罗分析结果的.measure语句

楼主(2016-01-04):
各位大大求教一下,使用hspice仿真BGR后,如何用.measure语句求得它的mean,variance,sigma,and standard deviation。在hspice手册里面发现了这句:“.MEASURE statement - Calculates the output mean, variance, sigma, and standard deviation.” 但是未找到该如何写。有哪位大大做过的请赐教,谢谢!

网友:
写法可以与非蒙特卡洛分析一样, 需要测量什么电压就写什么, 然后在蒙特卡洛分析后, 在输出的.lis文件中会自动统计所测量的变量的平均值, 方差等信息.
比如用DC分析测量BGR的输出电压:
.meas dc vout_bgr find v(vout) at=?
然后做完蒙特卡洛分析后在输出的lis文件会有vout_bgr的统计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尝试过了DC分析写measure语句,但总是失败,请问这个语句后面的at怎么写?改用tran分析时,会得出一大堆无关的数据,但没有统计的mean, variance, sigma, and standard deviation。

网友B(2022-06-02):
大哥,hsipice蒙特卡洛的语句会写了吗,求赐教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哥,hsipice蒙特卡洛的语句会写了吗,求赐教啊

.tran 1n 1u sweep monte=1000

网友:
引用 网友C:
.tran 1n 1u sweep monte=1000

就这么简单么,如果我想看一下电流镜失配对Delta Vth的3sigma,该怎么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tran 1n 1u sweep monte=1000

我现在是想用Hspice对电流镜失配进行仿真,请问具体语句该怎么写,以前没做过,不知道怎么写,还望多多指教

网友(2024-04-01):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尝试过了DC分析写measure语句,但总是失败,请问这个语句后面的at怎么写?改用tran分 ...

我也想知道,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如果使用DC方式跑MONTE 需用 .dc dummy 1m 1m 1m 虛擬方式才能有Sigma 出現

网友D(2024-07-23):
码住,我也想了解

网友(2025-09-09):
引用 网友D:
码住,我也想了解

你这个头像不应该不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