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连续时间sigma delta ADC仿真设置

楼主(2016-01-04):
1、CT sigma delta ADC的前面是无源mixer,请问对ADC仿真,其输入加的是正弦电压量还是电流量?

2、该ADC是过采样的,请问怎么仿真其一些特性指标(如SNR........)【主要不知道怎么对输出采样】

有做过这方面的大神请指点指点。。。。。急需。。

网友:
1.也许你实际是电流输入信号,但仿真时给电压sin 波就好了。
2.DT怎么仿,CT也是一样的。最后量化器出来的都是离散信号,一样的处理。

网友:
你的CTADC,也是工作在一个频率下的,这个频率下你已经量化的结果就是采样的过程。
仿真时你可以设定和实际使用比较接近的一个频率fs, fs/fin=2^N/M, M为一个质数就比较好了。

网友(2020-03-24):
what's main difference between CT and D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