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分频时钟需要同步吗?

楼主(2016-01-04):
各位大神,请教个问题

有两个时钟100Mhz和200MHz,二者是从同一个时钟源分频得来,那么从100MHz到200MHz时钟域,或者从200MHz到100MHz时钟域,需要进行数据同步吗? 还是直接进行数据传递即可?

在线等,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
fifo隔一下

网友:
我的理解是,这里的100M和200M是不同频率的,但相位相同。
从100M到200M的数据,属于慢到快,为了保证200M内不会采样两次,数据应该进行同步。
从200M到100M的数据,属于快到慢,如果可以在200M保证数据长度是100M那么长,就能保证到100M内,可以被稳定采到,就可以不同步。

上面是一个菜鸟的看法,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义,希望各路大神来讨论下。

网友:
挂个异步fifo

网友:
可以不做异步过渡。
必要的同步过渡还是不可少的,避免多采、漏采。

网友:
我认为三楼说的有道理,慢到快要同步,防止被踩两次,快到慢要保证慢能采集到;
不应该是分频得到这两个时钟,应该是一个pll倍频得来的;
这种情况,感觉应该用异步fifo或者ram来处理。

网友:
100M和200M之间有数据交互吗?怎么交互的?你代码100M和200M之间有做异步处理吗?
如果有交互,且你代码没做任何处理,需要后端给你设置balance。而且还你还得说明是否有multicyc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