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hspice会出现invalid memory reference的错误

楼主(2016-01-04):
hspice for linux 无论哪个版本都会出现invalid memory reference错误,换了license一样有问题。有没有大侠指导一下,到底是哪里出错了.我的系统是 centos 5.11 64bit 2G内存。

网友:
我也有一樣的問題,用了2013, 2014, 2015都是一樣的錯誤
感覺是license的問題,有沒有大俠可以解答的?感謝!

楼主:
电脑的内存我也从2G升级到4G了还是一样的问题。看来不是64bit memory不够的原因

网友:
应该是lisence的问题。
请确认你用的是正版hspice

网友:
14 15 的有破解么 分享下

网友(2016-08-15):
哪位大侠给我发一份hspice 2015的license工具,谢谢  我的邮箱:382125921@qq.com

网友:
哪位大侠给我发一份hspice2015的license工具,邮箱382125921@qq.com

网友(2018-06-04):
    maybe

不要用hpp option
要保证license的数量足

if你使用了多进程opion

网友(2018-10-08):
回复 网友A:

   请问,若想使用-hpp option,license需要如何处理呢?

网友(2019-02-01):
In my opinion, license problem ,check your mt number

网友(2020-01-11):
这个问题有好的解决办法吗???困扰好久了    :'(

网友(2020-02-28):
I have the same problem

网友B(2020-04-04):
我的sentaurus遇到了这个问题,问题与Hspice装在虚拟机或PC上没有关系。应该是你要打开的数据是在移动硬盘上,把要打开的数据copy到虚拟机里或PC磁盘上,不要用移动硬盘,就可以打开数据了。另外虚拟机也尽量不要放在移动硬盘上使用。我个人的经验,不知道是否对大家有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sentaurus遇到了这个问题,问题与Hspice装在虚拟机或PC上没有关系。应该是你要打开的数据是在移动硬盘 ...

这个和license应该没太大关系,问题是内存的问题,不是软件问题,只要不要把数据放在移动硬盘上即可,如果是虚拟机最好放在虚拟机里的虚拟磁盘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bbs.eetop.cn/thread-599763-1-1.html

网友(2020-06-02):
要解決license 問題,就會消失了.

网友(2021-10-20):
解决了吗?单线程也没用啊

网友(2022-10-11):
我换了一个挂载硬盘位置(存储位置)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