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偏置电流变成0了,ldo还能正常工作么?

楼主(2016-01-04):
偏置电流(ib5u)变成0了,使能信号(PD1)不变,总电流(I16/avddh)少了几uA,输出(net033)提高了1mv,本来是按20mA负载设计,偏置电流变成0后,ldo工作时会有什么问题?

最佳答案

网友:
你的設計有問題

网友:
没看到电路啊

网友A:
上電路圖吧!

楼主:
上電路圖吧!
引用 网友A:

网友(2016-03-11):
没有看错,你这个是死锁吧,c为“VDD"的时候,整个电路稳定(不耗电,P的gate都是VDD,N的gate都是VSS),但是不会工作;

楼主:
没有看错,你这个是死锁吧,c为“VDD"的时候,整个电路稳定(不耗电,P的gate都是VDD,N的gate都是VSS),但 ...
引用 网友B:

嗯 偏置电流(ib5u)变成0了,使能信号继续使能时,c不能为“VDD”,低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