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键路径的net使用顶层后铝线

楼主(2016-01-04):
最近在使用innovus nanoroute布线阶段,总结时序setup时序不收敛的路径中发现插入许多buf 或者inv单元做中继,经过分析是长线,后来选择合适的长度,删除一些
buf 或inv,同时使用4倍厚度的金属线,线长比原来一倍厚度的线长长4倍,时序改善了
0.3ns左右,这是手工分析出来的,这样做太累了,能否让工具在CTS阶段自动分析这
些关键路径,改用4倍厚度的金属线,这样不需要太多的手工,各位大神,有什么好的
方法处理。

网友:
是关键路径吗?说一下我知道的方法,如果是关键路径,在绕线的时候可以先绕关键路径
然后可以设定绕线用的金属层,这样时序会好一些,好吧,我只是说说,没有用过。

网友:
CTS阶段也不考虑timing呀

网友:
tool可以做layer opt的,在UG上搜一下

网友:
直接上ndr route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