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terface Logic Models(ILM)是个什么东西,不太懂,求大神解答。谢谢

楼主(2016-01-05):
这几天在看ug的时候有一章是讲using Interface Logic Models in hierarchical designs的,但是没有看懂ILM,求大神解答一下,不甚感激,thanks a lot。

网友:
hier flow需要的,如果你还没用到,就不用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提醒,我忘了搜索功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版主回复,另外想问一个flat跟heir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一次做一整个chip是flat,而把一整颗切成几个block做叫heir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