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请教基于FPGA的设计和基于ASIC的设计有什么不同?

楼主(2016-01-05):
请教基于FPGA的设计和基于ASIC的设计有什么不同?
比如原本基于ASIC的设计,烧到FPGA,是否可能因为资源的不同,导致极大的浪费?
两者在设计的时候需要关注些什么呢?

网友:
我公司做低功耗类型的ASIC,感觉和FPGA分歧挺大的。主要在时钟设计和逻辑/时序比例上差很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时钟设计容易理解,但是逻辑时序比例怎么理解,请指教

网友:
我刚入行,说说我的见解
FPGA只是ASIC的一个验证模型。特别是要做时钟的等价替换,时序的等价替换。然后看自己的设计是否可行。

比如FPGA里面的时钟是不能做门控时钟的,但是ASIC里面就有。FPGA里面自己有时钟管理单元保证时钟到每一个LE的时间大致相同,而ASIC中需要你做后综合的时候约束好。

就是IC会麻烦很多。这是从整体的角度。

如果只是看数字设计前端,其实差别就很小了。

网友:
ic会从工艺和功耗上考虑,多用组合逻辑。fpga上时序逻辑资源比组合逻辑多。

网友:
asic组合逻辑比FPGA多很多

网友(2016-02-27):
回复 网友B:
Very Goo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