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R滤波器的信号源怎么产生

楼主(2016-01-05):
这是我设计的滤波器,基于verilog,但听说输入的信号源要用matlab产生,这个信号是根据什么来设置的,请教一下

网友:
fclk=6*1e3;
fsin = 1*1e3;
N = 1000;
Din = sin(2*pi*fsin*[0:N]/fclk)

1k正弦波

滤波器都有了。。。怎么会不知道输入是什么?你做这个滤波器要处理什么信号就是输入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像说要弄几个信号叠加,1khz的输入进去是不是出来没变化。。。。。还有,我想问一下为什么matlab的正弦波sin(2*pi*fsin*[0:n]/fclk)是这种格式,不太懂,正弦波不是sin(wt+a)这样表示吗,求指教

网友:
不是你先明确需要处理的信号才设计滤波器么?你看着这个正弦波的例子多做几个频率的正弦波叠加起来好了。
你给你的数字表达式,我写的是这个数字表达式的matlab描述之一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事先没有明确的信号,是先设计出滤波器,然后再设计信号源来验证它的功能是否正确。。。。。。我也想问你你这个例子,因为我不理解matlab的正弦波表示,还有括号里为什么要除以采样频率,以及矩阵那个N根据什么来确定

网友:
matlab是离散的,因此sinwt 这种解析表达需要进过采样转变为matlab能够表述的形式,fclk是采样时钟,或者是两个样点间的时间距离,或者是运算的最小步长,看你怎么理解。
N只是我随意定的一个样点总数,和仿真关注的时长直接相关,假如你要观测总时长为T 那么 N=T*fclk-1
你如果学习过离散数字信号处理,应该能够明白我的意思,如果没有上过这个课,可以去找本 离散数字信号处理的matlab实现看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现在因为我设计的fir滤波器系数是量化为整数了,然后这个测试输入信号应该也要是整数,请问怎么弄,也是跟系数也要round(x*2^N)这样吗,感觉不大对

网友:
归一化后再量化 round(x/max(x)*2^N)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为什么要先归一化?归一化就是除以最大那个数吗?可以解释一下这个式子么,谢谢...................................还有,我之前看有人这样写round((x/max(x))*2043),那个2043是滤波器系数的最大值,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要乘以这个数

网友:
量化这个事情需要牵涉到上下文看,建议你把 量化 归一化 这几个概念系统的看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昨天看了,只是对归一化的作用有点了解,但还是不怎么懂,我看到那个量化式子跟你的稍微有点不一样,                                 round(x/max(x)*[2^(n-1)-1]),我不是很明白为什么要n-1次方以及后面还要减去1,请问你能解释一下或者有相关资料链接发给我自己看一下吗,谢谢

网友:
[2^(n-1)-1] 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含义
没什么专门讲这个的文章,就是几个关键字,量化,定点化,在数字逻辑,通信原理,信号与系统里面都会提到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