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IE滤波器信号源问题

楼主(2016-01-05):
这是我设计的FIR滤波器,基于verilog的,但好像说输入信号源要用matlab产生,这个信号源是要根据什么来设计?滤波器系数吗?求教一下

网友:
随便什么数字信号都可以,只要你能做输入和输出的频谱分析,跟matlab的幅频相应比较一下就知道了。
或者选择已知频谱的信号,比如方波,三角波,叠加正弦波等

网友:
FDATool产生的是滤波器系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之前有人说要加什么白噪声,还有不同频率叠加一起输入,不是很懂,比如我现在这个采样频率6KHZ的滤波器,应该怎么设计它得信号源,可以举个例子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我知道,就是信号源我不知道怎么产生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MATLAB产生一个单音信号,放ROM里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Fs=6,f1=0.2,f2=2.4,t=[未知矩阵],Y=sin(2*pi*f1*t)+sin(2*pi*f2*t)。。。。。我不知道那个t的矩阵怎么确定,还有Y我知道是用到归一化但不知怎么用,,看到一些书好像f1和f2还除以Fs,又好像除以二分之的Fs,我这个信号源应该怎么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