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nplify2015在technical view中查看clock tree时崩溃

楼主(2016-01-05):
RT,请问怎么破?求教系统是win7 64bit。用破解license的方法安装的,没有替换exe。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是xilinx可以加载到ise或者vivado中,用这些工具看,而且时钟树,好像跟器件关系更大,用厂商工具看更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毕竟synplify没完成布局布线,clk tree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