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差分lna.输入匹配问题

楼主(2016-01-05):
单端的输入匹配我会,可是这差分的,怎么计算输入电阻??在线等,很急的。麻烦各位大神了

网友:
由于电路完全对称,你可以在DC偏执下,对其中一段打入AC=1的交流信号,然后除以AC源的AC电流即可

网友:
每边是25吧

网友(2018-01-11):
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啊?

网友A:
回复 网友B:

   balun怎么设置?

网友:
很好的资料哦  谢谢楼主啦

网友(2020-07-10):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请问楼主解决了么?到底是balun输出阻抗设置为多少才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