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nmDRC 16nm工艺 如何提速啊?

楼主(2016-01-05):
我们drc 现在24小时以上了,这是开28CPUs.
我找了calibre 文档看了,没看到具体如何做。请教下:

1,calibre 文档是哪个文档讲 加快drc的办法的?
2,大家有没有什么benchmark,drc大概的时间。
3,如果是我用runset 出错,最大可能是什么地方出错了。

网友:
1. 估计加快的方法也就增加资源和减少计算吧。比如说CPU和内存足够多而且不拥挤;比如说抓的layer越多,rule越多,violation越多,时间必然越慢。前者已经做了,后者除了debug一般不变。
2. 有在LSF跑过,大概2.8million cells,CPU大概是12,时间花了大概不到五小时。
3.1. 看log卡在哪里;3.2. 拿一个INV的GDS跑一下看能不能出结果。

楼主:
现在跑一个小模块,1个CPU花了10分钟,20CPUs花了7分钟。这说明多cpu 的效率不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模块太小没办法分工吧。对了,是用 hier 而不是 flat 的方法跑吧。